请教电机扭矩及功率计算

楼主(2009-10-13):
请教电机扭矩及功率计算,如附件:
要求:升降速度为20mm/分钟,使用减速机。
1,怎么计算电机的扭矩?
2,电机功率的确定?

电机扭矩及功率计算

网友:
如果大家把电机前面的需要多少扭矩和转速计算出来,我可以翻书去找适合扭矩和转速的电机,如果转速没有刚好匹配的,也许要回头把计算微调一次。电机功率就不需要确定了。

楼主:
有会计算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