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铸件都需要进行热处理啊?

楼主(2009-10-14):
请教各位:为什么铸件都需要进行热处理啊?能详细介绍下吗?

网友:
保证工艺要求。这就是最直白的说法, 铸件很多种。。说不清楚。。一般都需要退火处理,,为了释放组织应力。也就是去应力退火。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铸件分种类的,不一定全部要热处理。在国外的机床企业,以前常规的处理时放置时效,大型床身最短的是3年,最长的可达20年。国内的情况,以前的沈阳机床我知道是这样处理的,其他的不了解。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
赞同学徒前辈的说法,一般零件都不需要进行专门的热处理,浇铸后控制开箱时间是比较规范的做法。

网友:
同意 楼上观点

网友A:
一般来说铸件都需要处理,处理的方式有:热处理和时效处理。小件多采用热处理,热处理有正火和退火两种,目的:消除内部应力、改善内部组织。对于大件,因为没有那么大的热处理炉,只能时效处理;时效只能消除内部应力,不能改善组织。

网友:
同意7楼的看法,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同意7楼的说法

网友(2009-11-26):
一般小铸件都要进行热处理,不光是消除内应力,改善组织,有些铸件要加工,硬度太低会粘刀,影响铸件表面粗糙度,使铸件报废

网友(2010-02-07):
球墨铸铁要改变金相组织需要热处理,如高温退火,正火。

网友:
7楼说的对,,,,,,,,,,,,

网友(2010-07-05):
首先不是所有铸件都需要热处理
需要热处理的铸件有消除内部应力,改变硬度,细化组织

网友:
潘老真是太厉害了啊你是我们大家的偶像啊

网友:
为什么啊,首先,热处理有很多种,就黑色金属而言(我是做黑色金属铸造的所以就只能说这个),有退火、正火、淬火、回火、实效、沉淀硬化等等。就铸钢而言,普通碳钢就退火,主要是为了消除应力、细化晶粒,当然还有一条就是增加车削性能,当然你在对方不是那么要求机械性能的时候也可以低温退火只是消除应力,如果某些结构简单、壁厚均匀的低碳钢产品,也可以不热处理,铸态交货。低合金钢、不锈钢、高锰钢因为要达到某些机械性能要求或者要使铸件内部达到某一种相而要求正火、淬火,有些钢种因为在正火或淬火后应力较大而又需要回火。铸铁呢分灰口铁、球铁、可锻铸铁(一般灰口)等等,一般说来铸铁的热处理主要是消除应力和消除白口。总之热处理是为了消除应力、细化精力、使铸件达到要求的机械性能要求、消除白口,具体不同的产品会采取到不同的热处理工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

网友:
,good,不错,学习一下,可以改善组织和消除应力,提高机械性能。

网友(2010-08-05):
同意7楼的看法
····

网友:
铸件在型腔中的冷却不是我们要求的方式,因此得不到理想的状态。
我们进行热处理的目的就是要求铸件按我们的要求去冷却(控制冷却开始温度和冷却速度)从而得到我们要求的性能。

网友:
同意楼上师傅的意见啊

网友:
哇,来学习喽
看来小女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

网友:
恩  我也学习不少!~!~~

网友:
也可以不做热处理,好像我们公司都没有做热处理

网友(2010-09-08):
我做压铸铝合金的,产品去应力退火用的比较多,以前在工厂实习见过有正火处理的。
退火和正火主要是消除内应力,对于组织的影响不是像想象的那么大,硬度太低了的话,退火是不可补正的。
加工粘刀可以调整加工参数,转速和进给,还有刀具参数也可以做相应修改。

网友:
消除魏氏组织\释放铸造收缩应力,改善内部组织不均匀性.

网友:
去应力退火..................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20年以后的铸件还能与20年后的设计配套吗?

网友:
同意7楼的观点

网友:
根据产品用途,有的需要热处理,提高铸件质量

网友(2011-01-24):
所有铸件最好都做热处理?如果只去除应力,这个要看产品的价格以及用途和位置精度、装配精度要求来定,变形主要影响加工、装配精度。热处理成本会提高很大,铸造方面控制开箱时间、选择合理的孕育、浇注工艺。加工方面选择合理加工方式、冷却液,是减少应力的有效方法,可以通过工艺试验的方法来确定是否可以取消某一产品的热处理要求。。。
1、设计上可行(CAE模拟应力场)
2、控制工艺执行(严格按工艺参数控制)
3、应力检测(铸件)
4、加工验证(产品位置度精度要求是否合格)
5、应力检测(产品)
6、通过放置的周期来分析未热处理铸件经加工后的变形量来确定取消热处理是否行

网友(2011-06-12):
现在好像要热处理的比较少了,除非一些要求比较高的。

网友:
[color=Blue金属热处理是机械制造中的重要工艺之一,与其他加工工艺相比,热处理一般不改变工件的形状和整体的化学成分,而是通过改变工件内部的显微组织,或改变工件表面的化学成分,赋予或改善工件的使用性能。其特点是改善工件的内在质量,而这一般不是肉眼所能看到的。   为使金属工件具有所需要的力学性能、物理性能和化学性能,除合理选用材料和各种成形工艺外,热处理工艺往往是必不可少的。钢铁是机械工业中应用最广的材料,钢铁显微组织复杂,可以通过热处理予以控制,所以钢铁的热处理是金属热处理的主要内容。另外,铝、铜、镁、钛等及其合金也都可以通过热处理改变其力学、物理和化学性能,以获得不同的使用性能。]

网友:
并不是所以铸件都是需要热处理的

网友:
有一个铸件产品,以前都要做退火处理,后来论证了一下,把退火工艺取消了,节约了不少成本.做了好多年了(快20年了)一直没有什么显性的质量问题.佩服做决策的人

网友(2011-07-12):
进行热处理,可以提高铸件的机械性能,

网友:
分子运动,减少铸件内应力。增强抗拉力。

网友:
老人家经验丰富,受教了,谢谢啊

网友:
铸件我们一般都进行正火吧

网友:
接触的铸钢件比较多,谈一下自己所知道的。
铸件铸造过程中都会产生内应力。
铸钢件浇铸完成后,根据具体铸件大小要进行规定时间保温,如果开箱过早,铸件外部降温快内部降温慢,会造成铸件产生细小裂纹;同时铸件保温时长降温速度慢,会是晶粒粗大,影响性能,所以对于性能要求高的铸件要进行正火处理(细化晶粒)后进行退火,质量不高的可直接进行退火处理。

网友:
很多很好的观点 学习了

网友:
有很多材料的是不一定需要热处理的啊 ,比如灰铸铁、一般球铁、一些铁素体耐热钢耐蚀钢

网友:
消除内应力,细化晶粒,

网友:
7楼正解。退火比较常用

网友C(2015-04-24):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铸件都需要处理,处理的方式有:热处理和时效处理。小件多采用热处理,热处理有正火和退火两种,目 ...

同意

网友D(2016-05-12):
引用 网友C:
同意

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意

同意7楼说的

网友:
同以上楼主说法

网友(2016-08-02):
同意七楼的说法,学习一下

网友:
去除应力。因为铸造后的铸件本身就存在应力,一般要时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