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条传动,齿宽怎么计算?

楼主(2009-10-14):
请问各位高手,齿轮齿条传动,齿宽怎么计算?谢谢!!!

网友:
齿宽是依据受力大小参考设计的,如果模数小,受力大,齿宽就大;反过来我就不说了

网友:
理论上可以无限宽,但太宽的话,在制造时仅单个齿的齿形与理论尺寸都相差很远呢

楼主:
齿轮传动的齿宽=齿宽系数X中心距,现在我想知道的是齿轮齿条传动的时候,中心距如何计算?谢谢!!!

网友(2009-11-19):
H=d1/2 + xm机械设计手册上能查到的,x是变位系数

网友(2011-02-19):
1.参照齿宽与节圆的推荐比值,结合结构需要,初步确定齿宽,
三维网技术论坛2.然后根据传递的功率要求,计算齿轮的齿根弯曲强度和齿面接触强度,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www.3dportal.cn3.调质齿宽,并最后由设计者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