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绵板密度为多少时隔热效果最好

楼主(2009-10-14):
玻璃绵板密度为多少时隔热效果最好,有人说50kg/m3最好,这对吗?请大家不吝赐教.

楼主:
我设计一恒温箱,保温夹层设计为50mm厚,设计腔内温度为180-450℃,外皮为304不锈钢板,厚1.5mm

楼主:
在保温中,玻璃绵板,岩绵板,陶瓷纤维板,哪种效果更好呢,我是说在相同的结构尺寸下.

网友:
关于这个,你得按传热公式算一下,与你结构和填充方式有关系,既不是越厚就好,也不是密度大就好,有一个折衷方式,即综合考虑热容与散热关系的问题,

网友:
岩棉板+铝箔如何?

网友:
补充一下,保温或者散热,如果不会计算加厚点是没错的,实际上过了一个平衡点再加厚也没什么意义。
这是我原来算过某散热肋片长度和散热器温度的关系图,保温厚度与温度的关系也类似

网友:
玩加热的,一定会计算,否则没法玩,

过了一个计算点以后,再加厚,导致热容增加,整体散热加大,系统效率降低,热启动时间加长,

网友:
希望会计算的大侠讲解一下

网友:
最近我正在研究传热传质,如果楼主能把设计要求完整的说出来,也许我能帮忙算一下

楼主:
楼上说的不错,我这个箱子容积尺寸为600X500X350保温层厚50,内部使用温度平时230摄氏度左右,最高450摄氏度左右,请帮忙算用多大密度的玻璃绵板最好,其使用环境温度为室温.

网友:
还有加热元件的尺寸功率和大概位置,需要算到达稳态温度的时间和热损

网友(2009-12-04):
你用的是白色的玻璃棉,还是黄色的?
不建议用黄色玻璃棉板,它的最高耐温400℃,长期使用温度在250℃以下,但国内的大部分产品达不到这个要求。
可以用的材料有  岩棉,白色玻璃棉、陶瓷纤维

建议使用高品质的陶瓷纤维,50mm的厚度,温度肯定在50以下,用手摸上去有点温热
如果区分不了就使用岩棉  性价比高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