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精确测量键槽对称度?

楼主(2009-10-14):
1.使用平台,百分表,组合量规,百分表架.零件需要翻转180度,不准,
2.使用键槽对称度测量仪.仪器需要翻转180度,不准.
3.使用数显键槽对称度测量仪.一次安装测量.

网友(2009-12-16):
楼主说的三条应该足够准确了啊,是不是测量方法不太合理呢

网友(2010-02-04):
三种方法都可以,个人觉得准确度都还不错。

网友:
测量键槽对称度有专用的量具,也是游标式的,使用方便

网友:
1.我们用的就是第一种
2.楼主怎么知道不准的呢

网友:
这种卡尺的使用非常方便,准确度也可以,只是比较测量而已,如果要精确测量可以使用CMM不过CMM在测量时有许多的要素要考虑!

网友:
讨论技术问题,最好能上图。

对称度,不同的要求,不同的标法,测量和计算方法都不相同,这样简单的讨论毫无意义

网友(2011-04-21):
是哦,有图片的挂上来

网友:
谁说第一种方法不准的?说不准那是你细节不对吧。

网友(2011-05-25):
多谢下了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