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我的设备是怎么了?

楼主(2009-10-14):
电阻排焊机,型号NW--100,额定功率是:100KW的,在调试和单加压档运行都正常;一但加载正常工作,没多久就调闸了(50A的闸刀);换成100A的保险丝,工作不到两分种就烧掉了! 检查了电路:一根线是直接通变压器;一根线通过控制箱里的可控硅连接变压器的另一端.连续两次把控制箱拆下送到厂家都说是好的!变压器是没有问题的,请大家帮忙找找原因!

网友(2022-03-07):
高手还没来,我先给你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