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车床车出来工件不圆?

楼主(2009-10-14):
直径14mm的Cr12材料车到直径10x60的冲针,车出来有双边0.05mm的不圆,为什么?要检修从哪里开始?请教前辈!

网友:
车床、刀具、夹具、切削参数,逐个寻找

网友:
刀具、切削参数可能性大点,要是有5丝的不圆度,轴承应该会很响

网友:
卡盘呢,卡的不牢,同样出问题

网友:
Cr12是不是很硬?换个普通的铁再同样车一根看看...0.05已经很小了吧?赶上细菌了吧?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
我也担心是轴承问题 但听起来没什么声音
材料是较硬 但5丝还是太大了 呵呵

网友:
直接买现成的滚针或冲针好了,为什么非要自己加工呢?还要热处理,岂不麻烦?

网友:
切削余量小些,多走几次刀,最后一刀精车用R小的刀,尽量减小切削力,试试吧,除非机床精度本身太差

网友:
轴承问题   调整一下

网友:
是不是跳动太大了啊?

网友:
查下主轴跳动

网友:
预紧和加紧力够吗???

网友:
调整切削参数,主要是太长了精刀车太多了。

网友:
刀尖与零件中心不重合;轴承问题等。还要看不圆度的具体分布。

网友:
1 要是卡盘喇叭口 那么样的细长硬轴肯定不圆
2 材料硬度有点不均匀 绝对不圆
3 伸的比较长 车的时候有点抖 更不会圆 还会带锥

所以你只能一刀少进点 慢慢车
或者磨

网友:
工件有一点长,精车少一点

网友:
个人认为,材料本身很硬,而且伸出的长,会造成让刀

网友:
我站成15楼的意见

网友:
我怀疑是工件太硬。导致刀具磨损。才那个的吧

网友(2009-12-11):
轴承的问题更换轴承就会好的

网友:
主轴问题吧!~~~

网友:
把主轴的并帽紧紧就好了

网友:
圆度过大,我认为造成原因有以下几点:
1、毛坯直径变动量大
2、工件轴径向跳动过大或轴承不好
3、工件夹具不良,造成切削时工件不稳定
4、切削规范选用不当。如:进给太大,时间过短等
5、工件转速过低
6、刀具不锋利,工件材料过硬,不是切出来的,是啃出来的

网友:
机床问题,你是否顶车的?

网友:
最大可能还是主轴的精度不够啊

网友:
10*60用没用顶尖,是不是让刀

网友(2010-02-12):
机床精度本身太差导轨磨损

网友:
先换一个铸铁或直径大一点的普通材料车几刀试下,圆不圆。。。。如果不圆那就是主轴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