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二合一体是否等强于一体?

楼主(2009-10-14):
两块2毫米厚度的钢板叠在一起,是否等强于一块4毫米厚的钢板?
请赐教。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网友:
以我的看方,两块2毫米的钢板强度不等于一块4毫米的好。

网友:
是抗拉强度啊还是抗剪强度啊,而且形状不同,结果也不同

网友:
还是要区分两块叠在一起的方式,用螺丝固定叠加强度应该略低于整体的,焊接两块接近整体强度,折弯叠边强度高于整体

楼主:
还是要区分两块叠在一起的方式,用螺丝固定叠加强度应该略低于整体的,焊接两块接近整体强度,折弯叠边强度高于整体
引用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