铰孔问题—2

楼主(2009-10-14):
设备:Z3025
刀具:Φ20(+0.026/+0.018)硬质合金铰刀
零件材料:40cr
加工过程:先用Φ18.5钻头、再用Φ19.7扩孔钻、最后用Φ20铰刀,使用101的冷却液
孔径:Φ20(+0.033/0)
孔深:21.5mm
铰孔切削参数:f=0.16mm/r,n=100r/min
问题:
1:铰孔的切削参数如何正确选用,目前选用的是f=0.16mm/r,n=100r/min.但是铰出来的孔还是小了,也尝试了加大进给,降低转 速,但是效果还是不太好。
2:铰孔时,f=0.16mm/r应该是将机床打至自动状态下的走刀量吧,但是实际情况是有时员工手动打进给的,那这样我们调的进给还有作用吗?
3:有时铰出的孔表面粗糙度比较差,用手摸过去有时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有螺旋刀纹,如何解决这种状况呢?
4:铰刀全长275mm,在摇臂钻床上铰孔,刚性不太好,圆跳动误差会比较大,铰孔时会不会将孔带大来呢?

谢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
1。手动进给,那你设的进给还有个毛用
2。孔径要做大,提高转速,进给量不变
3。粗糙度差由于你钻床轴径跳差,刚性差引起,你可以试试快退改工退。
4。铰孔能用机油冷却最好

网友:
同意楼上,但粗糙度差不一定是钻床的原因,还可能是积屑或积屑瘤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