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45度弯头制作展开图的画法,谢谢

楼主(2009-10-14):
我有一根320MM直经的管要制做一落千丈45度的弯头,需要一个展开图,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多长?是实心的吗?

网友:
多长?是实心的吗?
引用 网友A:

实心的能展开吗?认真想下吧

网友:
这种展开图可以通过坐标法自己画出(需另加扣量)

楼主:
是空心的现管,想这根是切回来接成弯头

网友(2012-03-07):
权限不够啊~~~~~~~~~~~~~~~~~~~~~

网友(2015-05-29):
用切割机

网友:
用CAD画出锥度
还要掌握弧度 角度的换算

网友:
用三维建模后展开就OK了!还有你那管是多长,壁厚是多少,是两边一样还是多少都没个尺寸怎么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