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杆的直径怎么确定?

楼主(2009-10-14):
蜗杆的直径d1与q已有标准值,因为(q=d1/m,m为模数),那么模数m也有标准值;

如选择非标准的d1值或m,如果确定了d1值,那么q值如何选?(标准里面没有)

楼主:
如果d1和模数m只能先确定一个 的话,那个重要呀,先确定那个呀??

楼主:
为什么难题没有人回答??

网友:
模数应该选标准的,其它并不太重要吧。

网友:
q关系到螺杆的强度,可以查表(机械设计手册)。也有计算公式的。

网友:
手册上查公式吧

网友:
模数和分度圆直径必须按标准选,其他尺寸可以用角度和变位系数调节。

网友:
模数和分度圆直径最好按标准选,q值现在已不重要了

网友:
你没有设计手册么,上面可查??

网友:
个人认为应该先选择m值且应该选标准值

网友:
模数要按推荐的模数,其它可以按需求调整

楼主(2010-03-20):
模数选择标准的 ,分度圆尽量也选择标准的,这样的话加工方便,因为有相应的 滚刀!!

如果分度圆不选择标准的,那个加工蜗轮的时候不能选择标准的滚刀!

网友(2014-07-21):
先通过强度校核确定M*d1^2的范围,然后再查手册,m,q值就全都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