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德国人对面轮廓度的评价方式

楼主(2009-10-14):
面轮廓度检测是CMM测量里比较难的地方。以下小议标准几何平面的面轮廓度评价。
例:基准面A法线指向+Z(记:Datum A),在它上方100mm处有一平面(记:plane1)与之理论平行

一:如果要测量长度100mm
方法a :第一基准为Datum A,且Datum A置零(最小二乘平面),在plane1上测一系列单点,最不好的单点Z方向
坐标值为测量值。
方法b:测量Datum A(最小二乘平面),plane1(最小二乘平面), 在ZEISS CALYPSO里调出castesian distance,
这两个最小二乘平面重心的的垂直距离(基准是Datum A),为测量值。

二:如果要测量plane1对Datum A的平行度
值的算法:被测元素plane1(最小二乘平面),基准元素Datum A(最小二乘平面)

三:如果要测量plane1对Datum A 的面轮廓度
ZEISS CALYPSO对面轮廓度值的默认算法:被测元素plane1(最小元素法),基准元素Datum A(外切平面

小结:可能老外认为,被测元素看作是最好的状态,基准元素看作是最差的状态。我感觉面轮廓度是从零件装配的角度
去考核零件的质量特性。

楼主(2010-04-23):
现在,德国人对平面、长圆柱的位置度有一种从装配性、适用性去考核评定被测元素的理念。
被测元素、基准元素用外切法确立。

网友:
我们现在用的ZEISS CALYPSO里面的元素好像都是默认的最小二乘法 对于什么情况下要使用不同的元素计算方法 CALYPSO有4-5种计算方法 高手能否指点一二  谢谢

网友:
根据实际装配需求 求最大值 或最小值

网友(2010-06-09):
我们现在用的ZEISS CALYPSO里面的元素好像都是默认的最小二乘法 对于什么情况下要使用不同的元素计算方法 C ...
引用 网友A:

顶起来,高手来给咱解惑

网友:
                   是不是两者之差就是所求的?

网友:
了解。原来这么深奥啊

网友:
和国内的

网友(2012-02-24):
支持一下,不过还不太明白!

网友:
一直想了解这方面的,学习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