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夹式钻头的偏心---请教

楼主(2009-10-14):
看到样本上面介绍 机夹式钻头可以偏心,就是可以加工出比钻头名义直径更大的孔径.  一般这个偏心是怎么回事?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偏心的?在车床和加工中心上面都可以偏心吗?

网友:
用偏心套即可。

楼主:
加工中心可以用吗?

网友:
可以用,加偏心套

网友:
具体介绍一下,能大多少。
如果偏心,钻头自定心如何?

网友:
有专门的可调钻头刀柄,直径调节范围一般有正一个毫米左右

楼主:
有专门的可调钻头刀柄,直径调节范围一般有正一个毫米左右
引用 网友A:

我看介绍多用于车床,加工中心能用吗?效果怎么样?

网友:
5# qingang0

网友:
加工中心上用侧固式刀柄装夹,道理不都一样吗?如果机床有内冷效果更好

                                                                                                    5# qingang0            这里说的主要是u钻,不是一般带钻尖的钻头,一般那种钻头是不能偏心的

网友:
可用,加偏心套~

网友:
加工中心用U钻,刀柄有固定的和可调偏心形式 的;调节范围1-2mm;
高钻速,效率很高.孔表面光洁度较高.

网友(2009-12-20):
加工中心我不知道  但是车床可以用 可以用偏心夹头   我的一个外国客户有过这种加工工艺

网友(2023-07-08):
权限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