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52X加工问题---请教

楼主(2009-10-14):
北京第一机床厂出的铣52X,加工问题。请教
精铣表面刀痕很深,粗糙度低,眼睛一眼就能够能看出来  有手感 请教原因。感谢各位。

网友:
精铣刀刃尖钝了或者有积屑瘤擦花的吧。
如果转速高呢就要用好刀片,比如进口的,普通的刀片转速相应低一点,一般线速百二到百八吧,精加工余量一二十丝为宜

楼主:
大哥,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求助!我用的普通的挤压刀片。不知道是否是机床的原因。

网友:
啥挤压刀片哦,是机夹刀片吧
如果不是刀具转速问题,而有可能是主轴轴承间隙大了,或者工作台间隙大了松动之类的吧,看实际情况咯哈

网友:
该机床需要检修了。

网友:
这款机床很旧的型号啦,我摆弄了十多年啦,不过挺扎实的,如果不是机床的问题,肯定是刀具的事。

网友:
我们是修机床的,苏南地区我们可以上门维修

网友:
老马说滴很明白了

网友:
我们也有这机器,主轴竟然不垂直于工作台,100的盘刀刃一边比另一边高出0.05mm,晕死,铣平板接刀痕明显。

网友:
主要是刀具问题。
粗糙度低,首先要看切削三要素选择是否选择合适;其次,加大刀具圆弧,减小工件表面粗糙度。
最后,再不行看看工件材料。
这要应该没问题。
我也操作的是X52K。

网友:
11楼说得很详细。楼主的问题解决没

网友:
根据铣出来的情况判定,看刀痕,基本可以判断出是机床还是刀具,粘刀和刀具安装不合理是可以明显的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