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公司是美国HHSA系统,怎么加工多线螺纹啊?

楼主(2009-10-14):
我公司是美国HHSA系统,怎么加工多线螺纹啊?

网友:
美国HAAS(哈斯)还是?多线螺纹的话你可以改变切螺纹起始点位置来实现!

网友:
多线螺纹的话你可以改变切螺纹起始点位置来实现!
每走完一个程序  把起刀点往后移一个螺距即可

网友(2009-11-29):
不用谢的啦  共同学习

网友:
用多线螺纹代码G92

网友:
也可以用起始角度控制,如第一条线是Q0,那第二条线则是Q18000

网友(2009-12-29):
Q0   多麻烦啊

楼主(2010-03-16):
那你认为还后什么好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