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3050X16摇臂钻脱挡

楼主(2009-10-14):
我厂现购买了一台旧的3050X16摇臂钻,无任何维修资料,买来就200和2000转开机30秒左右就掉档,裁开变速箱看了一下是液压变速的。200转档在开机使主轴旋转后,迅速短开变档分油器的进油时,就不掉档了。个人怀疑是不是哪里串油。
请高手指教一下,随便求一下那位大侠有它的维修说明书和液压所明书。
                                                 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
论坛上我就发过呀。
搞错了,不是这个账号,
你搜一下AZHU008.这个号发过的

楼主:
呵呵。找到了~~但我阅读权限不够~~==在下~~先谢谢了朋友!!!

网友(2009-11-26):
回复 网友A:
凭我个人的维修经验:通常有两种可能。1,检查钻床主轴箱内各齿轮传动轴上的弹簧圈(类似轴卡簧)是否有断裂。2,个各轴的油缸是否有串漏现象。前者可能性较大。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不好意思应该是:(类似轴卡簧)

网友:
不好意思应该是:(类似轴用卡簧)

网友:
二手设备毛病多多,修好一处,另一处它又出事了,购买千万慎重。

网友:
二楼发的是见了 下不了

网友:
二楼说的对,齿轮传动轴上的弹簧钢圈(钢丝卡簧)断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