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位的同心度和精度问题---请教

楼主(2009-10-14):
目前我们使用外圆磨床 磨轴承位。。。 效率不理想

    请问,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效率,能够得到0.02内的公差精度, 和0.04内的同心度??

网友:
工件是什么样子啊?用数车可以吗?

网友:
她是要留磨的...............

网友:
可以的话就一次装夹加工两个轴承位,同心度就可以保证了。二次定位装夹精度再好也很难与一次装夹相比。

楼主:
工件是什么样子啊?用数车可以吗?
引用 网友A:

我们用的是山东的数控车,用双顶车的,同心度在0.1mm以内。

但是精度很难保证0.02mm,大概都在0.03~0.05之间,控制起来很困难了。。

都是数控车,下来,留0.2~0.3mm的量,再上磨床的。。。。。

有什么办法可以代替磨床??而且效率高。。。。。因为不同心度可以大些

网友:
换用好车床

网友:
用好一点的车床啊

楼主:
大家推荐下,哪里的数控比较好?

网友:
你的是什么外圆磨啊?  怎么0.02内的公差精度, 和0.02内的同心度多磨不起来,公差精度,同心度看磨床精度。还有你用什么顶针啊?

网友(2009-11-20):
首先轴右多粗?在工艺上尽可能保证一次装夹成型。

网友:
问题不怎么详细吧  工件大小呢?

网友:
最好能发张图纸

网友:
Tripet 的内孔磨,专门用来磨轴承内环的.效率高,精度高.当然,价格也高....

TST 120

Internal Grinding Machine type TST 120, equipped with most modern
CNC GE FANUC 18i-T. ISO-Programming with specific grinding cycles,
graphic programming.

Deliverable with:

  • 4R turret for the reception of each 2 grinding spindles with max. 80 and 100 mm diameter.

  • 2R turret for the reception of 2 grinding spindles with max. diameter 120 mm.
  • 1R turret for the reception of 1 grinding spindle with max. 150 mm diameter.

网友:
可见你的车床有问题,可以调一调你的车床精度,或换台精度更好的车床

网友:
可见你的车床有问题,可以调一调你的车床精度,或换台精度更好的车床
引用 网友B:

车可以达到这个精度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