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导轨数控仪表车床-导轨间隙调整问题

楼主(2009-10-15):
我刚买了5台小车床,导轨是圆柱的,不知如何调整间隙,又不敢拆了研究,
哪位高手可以帮忙,介绍以下间隙调整的原理,有简图最好。

网友:
跑题:照片里黄色的,像帘子一样的,那是什么东西??

楼主:
回答2楼:那是铝合金质防护帘,常用的机床附件。

网友:
相当于皮老虎

网友:
拆,一拆就清楚了。
解决办法:
1.把导套旋转一个螺钉孔的角度,或者旋转园导轨,只能减小间隙;
2.按测量的间隙值,更换滚珠。

网友:
它是买成品的直线轴承装的,不能调整间隙,也许你现在也不用去调整。

网友(2010-01-27):
不会是静压的吧

网友:
不是新窗子吗?还没有磨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