棍式切刀如何加工?谁能做?

楼主(2009-10-15):
请教各位,有加工过如下零件的吗。可以的话请和我联系:QQ:359354077

网友:
没做过,恕小弟无能为力,也希望有哪位指点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
四轴加工中心

网友:
你做护理用品的啊。

网友:
什么材质的呀?

网友:
有数控分度头在普通电脑铣上就可以加工的

楼主:
图纸上有材料.5 g( o$ l3 m$ n
SVERKER-21        XW-41        1.2379        D2        SKD11        HB210        1.55        11.8        -        -        0.8        0.8        -        韧性高铬钢,耐磨性佳,高抗压强度,热处=理变形少        1020        62        59        59        -        螺钉滚齿板、冷挤压成形模

网友:
仿形铣加分度头

网友(2009-11-17):
零件和我公司使用的切刀基本一样,采用高速钢材料,加工中心加工后,刃口需要研磨,有机器研磨和手工研磨,三明市有一家可以做,日本迁川、三菱(非电气、重工的三菱)可以做,还有山特维克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