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r调质问题--请教

楼主(2009-10-15):
图纸上标注:调质处理HB≤209,σb=980MPa,σs=850MPa。是否合理?生产怎么处理?

网友:
850油淬、500回火油冷,HB<=207,σb=1250MPa,σs=1050MPa。

网友:
看不懂哦,共同学习一下哦

网友:
硬度强度都不高还需要调质处理吗?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啊,我们厂里的图纸上这么写的。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啊!

网友:
上边的我也看不懂

网友:
40Cr一般做轴类件,硬度在269-302,后面两个参数差不多,不知你的用途,可的查手册的

网友(2009-11-26):
一般设计手册上面都有的。根据硬度和强度,查找淬火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