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铬质量控制点---讨论

楼主(2009-10-15):
我公司生产一种活塞杆,要求表面镀硬铬,想请教各位大侠镀铬的质量控制点和控制、检测方法。
我了解的镀铬控制点有硬度、镀铬层厚度、附着力。但是不知道附着力怎么检测,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方法或标准。
欢迎大家指教!

网友:
简便的方法有两种:1。破坏检测,用刀片划至基体,看是否铬层是否脱离基体,脱离就是不合格;2.可以通过检查空隙率来判断;除非对铬层要求很高才采用复杂的检测方法,当然,镀铬价格也很贵,供应商会替你做的,呵呵。

网友:
GB11379-89金属覆盖层工程镀铬镀层

楼主可参照文中介绍的方法,对镀铬层的吸附力进行检测。

网友(2009-11-27):
这个标准是否已经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