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高温模具材料---请教

楼主(2009-10-15):
请教各位,什么钢材在500度左右使用2分钟后冷却,这样循环使用且不变形。

网友:
锌合金和铝合金压铸模具常用的材料为H13,应该能达到楼主的要求
还有4Cr5MoSiV1和4Cr5MoSiV

楼主:
使用环境是放在温度500度的容器内加热,约2分钟,然后取出,表面涂少许冷却液冷却,5分钟后又放在容器内,这样循环使用,外形尺寸在200*100*15,材料上加工有10个型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