铰孔丝锥总是断,请教

楼主(2009-10-15):
我现在攻牙(美制螺纹8-32UNC)底孔3.4,材质为304不锈钢,普通丝锥攻它两三个孔就要断掉,改用专用攻不锈钢的丝锥,更不济两个都攻不到。请问有哪位大侠,帮我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在什么机床攻?转速多少?

网友:
还是先看看你打底孔是不是合格呢,尽量不要加工底孔使孔壁硬化,是用钴钻或者合金钻打的底孔吗

楼主:
底孔没有问题,之前SPCC的已经做了好多了。我使用1.2mm的板材冲的抽牙孔

网友:
冲床是不是穿刺(抽牙孔)调的不到位造成底部回弹太大孔径缩小?

网友(2009-11-20):
调整底孔孔径

网友:
不锈钢用挤牙丝攻可能会好点

网友:
如果价格合适我可以做

网友:
产品如果不大可以给我寄来一个我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