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旋转刀具的倒锥问题

楼主(2009-10-15):
请教,旋转刀具(比如,铣刀,铰刀)的倒锥在加工过程中起什么作用?该值如何确定?其大小对加工零件有什么样的影响?
比如,我做一把铰刀,加工一个Ф7±0.05的孔,给的单边倒锥是0.005-0.01/25,这个值合适不?
主要是需要弄清其作用,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没有人能帮忙解惑?

网友:
以铰刀为例
倒锥的目的是:
      为了减少铰刀校准部分和孔壁的摩擦,避免在机床尾座中心微量偏离中心时造成铰刀圆柱刃与孔壁发生非正常刮削,加大孔壁粗糙度、校正部分应全部采用倒锥(手用铰刀为了保持加工稳定性,也可采用圆柱校正部分)。
倒锥的锥度:
      倒锥的锥度因工件材料而异:
1)加工青铜、黄铜、铝合金及其它轻合金、铸铁时,取30:0.009—0.015(mm)(即在30mm轴向圆柱刃上直径差0.009—0.015mm);
2)加工软钢和中等硬度钢时,取30:0.015—0.022(mm),
3)加工合金钢和不锈钢时,取30:0.022—0.03(mm);
4)加工耐热钢和高铬不锈钢时,取30:0.03—0.037(mm)。
单刃镗铰刀的倒锥常取直径差0.01—0.025mm(合金刀片全长范围内)。
    上述参数限于直径<30mm的饺刀;在加工精度要求较高时应取小值。
    对硬质合金铰刀来说,其倒锥的锥度可在硬质合金刀片轴向全长范围内,按上述比例选取,余下的刀体部分在制造时可按其锥度比例缩小(可将其磨小0.2—0.3mm,但合金刀片尾端应倒圆)。

楼主:
亮剑大虾在不,还有点东西不明白想请教下?
对于铣刀、钻头的倒锥有没有什么经验数据?对铣刀而言,由于侧刃的存在,铣刀是否可以不需要倒锥?或者是很小的倒锥?而钻头,倒锥是否该选择稍大点的呢?

网友(2010-01-19):
楼主所说的铣刀应该是指立铣刀吧,想一想如果立铣刀有倒锥的话,它周铣加工的面还垂直吗?倒锥一般用在孔加工刀具上,以减少刀具与孔壁的摩擦。而立铣刀则不必考虑倒锥。

网友(2013-07-03):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2013-09-10):
钻头外径是倒锥,减少摩擦。而钻心是正锥,增加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