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渗氮热处理

楼主(2009-10-15):
小弟对热处理不是很熟悉,现在有个工件,就是一个端盖,结构很简单,加工面要求渗氮处理,HRC45~60,材质为35,请教高手,是否可以用铸钢?如果可以,为什么,如果不可以,又是什么原因,先谢谢啦!

网友:
大概是这样的:
渗氮处理就是在金属表面生成高硬层。高硬层的成分为氮化铬和氮化铝,所以金属材料为38CrMol(38铬鉬铝)。
在高温环境下与含氮的物质共同加热70个小时,金属表面即生成氮化铬和氮化铝。
记得是这样,可找资料详查。

网友:
可以。
只是碳钢渗氮层很浅

楼主:
谢谢啦~也就是看我们的运作能力了,只要用户认可就行了^o^

网友:
运作能力?
没有3楼那么做的,可能3楼只是告诉你很浅。
渗氮的工件都是出于耐磨的考虑,渗氮的表面颜色深,如果渗氮层很浅很容易磨掉,而且看的出来。
渗氮不便宜,花同样的钱没效果。
你可以用35钢运作几十件,一个星期换一件,一年保修。

楼主:
是这样的,那个工件是静配合,应该不存在磨掉的问题,而且我也在和用户联系了,是否可以改成渗碳淬火
叹气。。这里似乎人气不多啊。。

网友:
静配合不磨损要硬度有必要吗?
实在想不出怎么用。

网友:
我公司月几套模具,也通过渗氮处理,处理后的表面是银色的,很光,不容易磨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