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轴试验的扭矩计算---请教

楼主(2009-10-15):
如示意图,一轴需做高速试验,已知轴重200Kg,需转动到的转速为30000rpm,已知支持轴承外径800mm,要知道驱动轴旋转的扭矩如何知道?请高手讨论讨论。

网友:
采滑动轴承吧?有论坛位搞过油气滑动轴承的高人。

网友:
请高手解答  我认为扭矩不要很大  只要转速达到要求就可以了

网友:
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转动惯量的问题,从速度为0到一定的转动速度肯定有个加速旋转的过程,理论上如果不考虑轴承摩擦的话你加多大的转矩它都会转起来 但是到达预定速度的时间会不同,要求的使其旋转的扭矩就要知道你的目标转速是多少,这个零件的转动惯量是多少以及你采用什么样的支撑方式,具体的计算公式嘛早都忘光了,得回去查查了

网友:
楼上所言极是

网友:
MR2 为转动惯量  有速度条件 和一去推知 电机的启动矩及功率 选择合适的电机

网友(2010-03-24):
高手解答  我认为扭矩不要很大  只要转速达到要求就可以了

网友(2010-08-26):
回复 网友A:

    这么高的转速,最好是采用滑动轴承喽

网友(2010-11-28):
这么高的转速,最好是采用滑动轴承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