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我的车床不知怎么了。床头像里面老是咚咚的响!

楼主(2009-10-15):
这几天我的车床不知是什么原因,床头像里面老是咚咚的响,以为皮带轮松了,但是上紧还是老问题,齿轮也好着,前几天才换的,不知哪里的问题,还请各位指教!

网友:
“齿轮也好着,前几天才换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呢?

楼主:
应该不会,换的时候是因为以前的齿轮磨碎了,现在的每个齿都检查过都好着

网友:
要拆开来看看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换齿轮是换一对还是只换一个。
一般齿轮坏的话都要换一对的

网友:
齿轮坏了一定要成对的更换,楼主只换了坏的齿轮,另一个齿轮没有换,这样装上去由于另外一个齿轮已经磨损很多,啮合时间隙很大,所以转动时会发出咚咚声.特别是机床加工产品一刀吃的余量大时就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网友:
怀疑可能是齿轮间的配合有问题,再拆开看看,用手将主轴正反转,看间隙有多少?

网友:
前几天才换的齿轮,换之前响不响?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已经找到问题所在了!
齿轮只换了 一个,才出现这样的问题,以后不能在大意了!

网友:
又学习了,向5、6楼的大虾学习!

网友(2009-11-22):
你换齿轮是换一对还是只换一个。
一般齿轮坏的话都要换一对的
引用 网友A:

精辟!学习了!
除了齿轮,还有没有其它零件?是不是成对使用的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