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机械手时,使用谐波减速器,遇到弯矩较大的问题,如何解决呢?

楼主(2009-10-15):
设计机械手时,其中一轴使用谐波减速器,通过法兰盘直接带负载转动,由于负载较长(280毫米)较重(30kg),会引起较大的弯曲变形,从而使得减速器无法正常使用(因为提供厂家说他们的产品只可以承受转矩,不承受弯矩),请问有好的解决办法吗?是采用更好更强的国外型号,还是采用其它办法呢?

谢谢!

网友:
如果这个机械手不需要伸进狭窄空间的话,那建议你在负载外环装一个套子,用以支撑一个轴承,轴承用来支撑你这个负载,负载轴从轴承中穿过。消除对法兰盘的径向力-弯矩。我也不知道行不行,瞎说的。

网友:
  谐波减速机是不能直接承受轴向力和弯矩的。由于谐波减速机内部结构有一柔性轮,不管是行星压轮式还是偏心式或凸轮式,都不能承受这两种力。一般谐波减速机是垂直安装的;在机器人的应用上,一般用在机器人腰部和肩部关节,手腕上应用这种减速机的也有,前提是手腕始终保持向下垂直。
  若一定要用此减速机,在其外部加辅助支承,而且支承的强度一定要够克服负载弯矩,否则效果不佳;增加支承同时要考虑摩擦给原动机增加了负载。
  若加支承不方便,可考虑更换成RV减速机(结构:行星+摆线针);可以完全解决所述问题。

楼主:
3#  杨经保 前辈:
1.看过您发表的帖子“工业机器人的设计过程”,很受启发。该减速器用于您所说的六轴机器人中的第四轴—小臂旋转的传动中,若采用RV减速器,是否会存在重量较重的问题?似乎,RV减速器一般用在第1、2居多?若在这种情况下可用,请问有哪些比较好的提供RV减速器的厂家呢?
2.我们设计的目标负载是5kg,属于轻型,而这类机器人采用谐波减速器的很多。正如您所说,可以在在其外部加辅助支承,不是很理解,还请前辈详细讲解下:)请问,是在减速器的外壳外加辅助支承?那应该怎么加呢? 谢谢

网友:
你好:看了你的描述,觉得你的问题是无法解决弯矩的困扰。你可以选择中空型谐波减速机,选用整机型的,就是他们已经加号支撑轴承,润滑,密封和壳体的那种,这样你的传动轴可以从中间穿过,在轴上可以加轴向轴承(当然这个轴承是和你的负载在一块的。这样你的关节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在莫托曼5公斤负载的弧焊机器人中,这种结果很多的(都是日本人设计的)。仅供参考。
     同时,这如你所说如果用RV减速机,重量是你无法克服的。一般情况下RV的是谐波的重量的4倍以上。日本谐波的精度是很好的。就是负载小点,不过在小负载机器人身上足够了。

楼主:
3# xcyw2004 友:
您好。
1.正如您所说,确实是选用的谐波减速器无法承受弯矩的问题。我们选用的就是整机型,包括输入轴、输出轴以及轴上的支撑、润滑、密封和壳体,在输出轴上通过键相连一个法兰盘,直接带动负载(负载较重,较长),由于将产生的较大弯曲变形可能导致减速器无法正常使用(因为输出轴较大弯曲变形会影响与柔轮的连接与变形),所以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不是很理解您所说的“中空型谐波减速机”,是指输出输入轴都有孔,方便走线的那种吗?但是这种问题依旧存在,怎么解决?您所说的“传动轴可以从中间穿过,在轴上可以加轴向轴承(当然这个轴承是和你的负载在一块的。)”中,传动轴是否是输出轴呢,若是,那么其上的轴承外端需要加外盖壳,那么轴承如何与负载在一起呢?
2.您提到的“中空型谐波减速机”,可以解决弯矩的问题,请问什么公司可以提供这种产品呢?
谢谢!

网友:
我觉得你可以把280毫米-30kg这个报给国外型号的国内代理商,如果他们有这样的产品,你就可以考虑选用国内的然后进行楼上说的各种改造(成本你自己算),如果国外的没有这种产品,你就别采用谐波减速器了;如果一定要用谐波减震器,你就要改那个负载的设计了。

网友:
如果是自已设计机器人,就不要采用谐波减速机了,可以将减速机产到后边去.可以参考一下ABB\KUKA的设计思路.再说现在机器人上也很少人再用谐波减速机了.

网友(点评):
是这样的吗?

楼主:
8#  杨经保 前辈:
我们设计的目标负载是5kg,属于轻型,而这类机器人采用谐波减速器的有不少吧,例如三菱RV系列,以及Denso以及莫托曼的部分型号。您说,现在机器人很少采用谐波减速器,那么一般采用什么减速器呢(尤其是杨经保前辈您在“工业机器人的设计过程”一文中说到6轴机器人的后三轴一般采用什么减速器呢)?为什么谐波减速器使用的越来越少了呢?

楼主:
可以采用加大减速器的输出轴直径的办法来解决该问题吗?就是增大输出轴的直径,增强其抗变形的能力,是否可以呢?

网友:
加上膜片联轴器,让联轴器来承担变形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像跟输出轴直径没有直接关系哦,不能承受弯矩是因为那个谐波器齿轮是软的,想象一下电动机和水泵的那个橡皮联轴器吧,能传递扭矩,但是你不能把它拿来弯折。当谐波齿轮个头比较大的时候,说明它设计的工作转矩是较大的,相应的,它的输出轴也许会粗一点,但是,并不是说,你通过加粗那根轴就可以增大它的弯矩承受能力了。当然,对这个我也不是肯定的,最好还是杨大侠定夺。

网友:
5kg负载机器人的R轴可用谐波减速。

你可以仿制motoman负载6kg机械手R轴的结构。

柔轮和波发生器中空过线,用轴承承受负载。

谐波减速的三大件需要自己设计。

网友:
普通的谐波减速器尤其是简单的三大件肯定不能承受弯矩,尤其是现在的2代谐波减速器对于这点更为重要。

所以,一种方法就是选用减速器套装的那种,里面已经安装有轴承能够承受一定的弯矩。

还有就是直接购买三大件,而后自己设计外部结构。

不知道国内用的最多的是哪个公司的,北京的中技克美还可以,我们这指定是用这家的,其它的不用,通常也是让他们生产三大件,其它的结构设计自己完成,不过设计图纸需要和公司会签就是了,他们很关心也是至这个弯矩抵消问题,在结构加强设计,如果有一定的弯矩作用到柔轮或波发生器上,减速器就运转有问题了。

网友:
各位大侠好!
在谈机器人啊!小弟路过打个招呼,学习了。

网友:
    机器人小臂的受力状况一般是这样的:由于在设计机器人本体时,要考虑工作伸展范围及动态受力状态,如果分配不均匀的话,可能会导致运动过程中出现很大的运动惯量,给机器人带来不必要的震荡力;另外还有就是装在机器人手腕上的末端执行器的长度和机械惯量。从综合方面的考虑机器人小臂与大臂的配比关系是:小臂稍短于大臂几十公分,以利于加装上执行器后机器人在运动时的惯量平衡,尽量消除本体震动。
    由于小臂自身有重量及长度,并且是一端与大臂铰连。在进行力学静力分析时,我们会将铰链看成固定的,小臂看成单边固定的悬臂梁,受力点画在离固定点最远端,箭头向下;这个力的大小就是:与小臂相连的手腕的重量+末端执行器的重量+(小臂自身重量 X(3/4))+引力。
    当我们画出受力图及弯矩图时发现:影响小臂受力弯曲大小的力是来自于手腕的重量和末端执行器的重量的和。
    当我们将小臂和手腕、末端执行器看成一体,画受力图及弯矩图时发现:由于悬臂梁的伸长,受力点随着杆件的增长向固定点远端移动,弯矩加大,并伴有刚体本身的弹性增大;这是不利于机器人在空间运动、定位控制的。
    当我们将铰链看成活动铰接时,进行动态受力分析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有时在做静力分析时是满足要求的条件在这里却成了要解决的难题。
    楼主可否试着将谐波减速机与小臂、手腕、执行器加在起来画受力图分析一下,再将谐波减速机的柔轮看成活铰画受力图与变矩图,看看是个什么情形,然后再定减速机。

楼主:
13#oathkong兄,谢谢您的热心回复。有个问题,仍然想请教下:motoman负载6kg机械手R轴的结构,请问在什么地方可以查到呢?如果方便,请告知,或是提示一下也可以。谢谢

楼主:
14#rabitzh 兄,谢谢您的热心回复。有些问题,仍然想请教下:
1、我们也选用了减速器套装,里面已经装有轴承,但是承受不了较大的弯矩,所以准备加大输出轴的直径,尽可能加大轴承间距,减少变形量,请问这样可行吗?
2、您说你们自己设计解决,是解决类似的使用中弯矩较大的问题吗?如果方便的话,是否可以告知,或者提示一下您们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吗?谢谢。
3、您是说还需要把图纸拿到中技克美去会审?以便确认设计不影响减速器的使用?他们自己提供解决类似情况的办法吗?
非常感谢。

网友:
R轴结构可在motoman的说明书里看到,爆炸图显示,很直观的。
说明书在网上有,找找看。

网友(2012-02-05):
引用 楼主:
8#  杨经保 前辈:
我们设计的目标负载是5kg,属于轻型,而这类机器人采用谐波减速器的有不少吧,例如三菱 ...

因为国产的谐波减速机质量和运动精度上都达不到机械手的使用要求,但是进口的谐波成本有太高了···ABB。FANUC.KUKA他们用的全是齿轮···

网友:
引用 楼主:
8#  杨经保 前辈:
我们设计的目标负载是5kg,属于轻型,而这类机器人采用谐波减速器的有不少吧,例如三菱 ...

因为用谐波减速机成本高咯···用齿轮的话成本会省不少的。
像FANUC的机器人,四五六轴都是用的直齿加准双曲面螺旋伞齿。我亲自拆过FANUC的机器人。
据说ABB的机器人1-6轴一个减速机都没有。

网友(2012-04-22):
各位大侠好!小弟刚开始接触机械人,在学习和设计进行中,和各位大侠打个招呼,学习了!

网友(2012-07-03):
引用 楼主:
13#oathkong兄,谢谢您的热心回复。有个问题,仍然想请教下:motoman负载6kg机械手R轴的结构,请问在什么地 ...

在我这里可以查到····嘿嘿··

网友(2013-04-14):
见几个所谓的rv减速器都没看出摆线针结构。。。

网友(2014-08-13):
哎,希望大虾仔细回答呀

网友(2014-11-28):
过来学习谐波减速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