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料下料问题---请教

楼主(2009-10-15):
有这么一块板料
465±0.2×450±0.2×28+0.2-0.2
//0.04

这个尺寸是外协需要给我们加工好的。我们一个专门算定额的人算出来是52.56公斤,不知道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这个52.56公斤是加工后的?还是气割后的毛料?
如果是气割的话,这个毛料应该是放多大的尺寸呢???需要把气割溶化掉的那一部分材料算进去吗???

希望哪位大侠具体的帮我解答啊,谢谢。。。

网友:
如果有人要帮你计算的话,得知道你那个事什么材质的板材,不同材质的话,密度是有区别的吧?密度不同的话,重量也不同了哦。

网友:
楼上说的对啊,你要给我说是什么材料啊

楼主:
不好意思,我忘记说材料了,材料是45钢,密度应该是7.85吧

楼主:
怎么没人说下啊

网友:
密度按7.8的话,重量是58.59

楼主:
楼上的兄弟 能说下具体说下嘛?我又不需要答案,我需要的如何算出这个答案的

网友:
定额肯定是加工前的毛坯重量,这种板料加工如果按你的尺寸我们通常是长,宽放5mm余量,也就是470,厚度如果产品不需要调质的话,你的产品30厚的板应该够了,单边一毫米。如果要调质,通常也放5mm余量,材料往最接近的板材靠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气割的时候会有被火焰溶化掉的一部分,那这部分算不算在内呢???一般气割的火焰是几个毫米的呢

网友:
应该是不算的。毛板你需要放出你的加工余量,然后报给材料厂就好了。光板的话就是厂商直接加工到你的尺寸,价格会贵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