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熊马达具体结构---请教

楼主(2009-10-15):
我公司采用的黑熊马达用手油泵解除制动后,随着时间的增加,压力会慢慢卸掉,不能保压,想请问一下高手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0-05-08):
你是用于什么设备的呢?

网友:
最好把液压原理图贴出来看看,其实液压马达原理结构你可以到它的网站看看,不明白什么可以提出具体问题。

网友:
马达制动腔都存在一定量的泄露,长时间下去压力肯定要卸掉,所以你持续的供油,如果你不想持续提供油源,那么就加一个蓄能器来延长打开制动的时间,

网友(2012-07-31):
马达的制动器分为两种,一种是零泄漏,一种是非零泄漏制动器。你用的应该是非零泄漏制动器,泄露量为0.5lpm,所以用手动泵解除制动后,随着流量的泄漏,不能保压。如果需要详细的结构,请和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