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齿轮大径有什么作用 为什么要验?

楼主(2009-10-15):
菜鸟初学齿轮
哪位大仙能告诉我?谢谢了

网友:
用公法线千分尺测量齿厚用,加工时找正

网友A:
用公法线千分尺测量齿轮的公法线时,用不着齿轮的齿顶圆,但是加工齿轮时用它找正还是对的。滚齿加工时要用齿顶圆作为加工的起始点。用齿厚卡尺测齿厚是是以齿顶圆为基准的,所以齿坯一定要齿顶圆与齿轮孔同心,并且齿顶圆要有一定的加工精度。

网友(2009-11-26):
用公法线千分尺测量齿轮的公法线时,用不着齿轮的齿顶圆,但是加工齿轮时用它找正还是对的。滚齿加工时要用齿顶圆作为加工的起始点。用齿厚卡尺测齿厚是是以齿顶圆为基准的,所以齿坯一定要齿顶圆与齿轮孔同心,并且 ...
引用 网友A:

网友:
还真是来鸟啊 大径是哪个尺寸啊??

网友:
当设计中用公法线公差控制齿厚时,对齿轮外径的要求是可以放宽的;直接要求齿厚公差时,必须用齿顶圆直径作基准。同时,齿顶圆也影响顶隙。

网友(2011-01-10):
回复 网友B:

大径,一般我们所说的大径和小径主要是针对共花键来说,外花键大径就是最外面的也就是最大的那个外径(也就是齿顶圆)。小径,就是所谓的齿根圆。对于内花键而言,小径就是小的那个圆(但相对外花键而言它就是顶圆直径),内花键的大径(就是相对外花键来看就是齿根圆)。对于齿轮来说都是叫做齿顶圆和齿根圆。大径(外花键就是指齿顶圆,内花键就是指齿根圆),小径(外花键就是指齿根圆,内花键就是指齿顶圆)主要是叫花键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挺好的,内容

网友:
一般齿轮大径公差怎么取呢?设计手册的方法很麻烦。有没有简便的方法。我看到很多图纸都是-0.1—0,或-0.2—0.

网友:
学习一下!挺好的,。。。。。。。。。。。

网友(2013-06-03):
书上有介绍,找本齿轮入门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