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平台振动测量中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9-10-15):
一600*800毫米工作厚度很大的刚性平台需要隔振,下面有4个减震器。

请问怎样测量得出平台的振型?
谢谢!

网友:
简单点说,有专业公司玩这个的,但要花银子,楼主假如从来没玩过,也不知如何下手,还是委托专业比较好,

自己玩也可以的,但要先有一个概念,就不是你平台的任意一点都有相同的振型,必须先找到你的工作点,在工作点进行测量,但要专门的仪器和设备,

理论分析采用叠加法就可以,分别测量你四个支点的振型,采用矢量叠加就可以了,但前提还是要先知道你支点的数据。

网友:
用振动台,一些高校就有

楼主:
简单点说,有专业公司玩这个的,但要花银子,楼主假如从来没玩过,也不知如何下手,还是委托专业比较好,

自己玩也可以的,但要先有一个概念,就不是你平台的任意一点都有相同的振型,必须先找到你的工作点,在工 ...
引用 网友A:

过街大侠,
请专业公司目前不现实,再说公司里也有测试的同事,但没做过类似测量,以前都是用激光(LDV)测量小型零件振型,这么大的零件目前的激光设备没法应付。

现在只有一个单轴的加速度传感器,一个个点接连测量地面振动传递到台面上的振动量,由于地面振动随机性很大,各测量点相位信息不清楚,测试结果分析起来很困难。

所以现在想了解下一般做上述需要测量都使用的什么仪器设备,预算允许的话申请购买我们自己试试。

楼主:
用振动台,一些高校就有
引用 网友B:

振动效果好的减震台实验室也有,大多为Newport的产品,好的台架竖直和水平方向频率都在1Hz,阻尼也很大,减振效果很好。缺点是成本较高,一般都在8000多美金了。

网友:
要不你就继续用你的加速度传感器吧?“由于地面振动随机性很大,各测量点相位信息不清楚”-是不是原因在你的振动信号发生器没用对呢?还是说你缺少一个隔震效果好的平台能够隔掉来自地面的不需要的各种振动干扰呢?

楼主:
要不你就继续用你的加速度传感器吧?“由于地面振动随机性很大,各测量点相位信息不清楚”-是不是原因在你的振动信号发生器没用对呢?
引用 网友C:

没有使用振动信号发生器,因为这样一个较大的设备无法放置在振动台架上激振.

输入信号或者说外部激励就是地面传递来的振动。

网友:
哦,那就难怪了哦,输入信号不确定或者不稳定,那输出信号肯定不稳定啊。

楼主:
使用激光测量振动的应用还是不少的,
如硬盘行业测量磁头的振动,

日本人研究用它来测量建筑物振动,

但都不适合我在1楼的应用, 下面链接这个设备又有点大材小用
http://www.polytec.com/int/158_925.asp?

4通道的传感器都有哪些好的品牌和产品?

网友:
有没有这样一种仪器,可以检测地面振动的参数?设任一t时刻,从该仪器检测得到地面振动参数,又在此时刻从加速度传感器上测得该平台某点的振动参数,有了参考基准,可以计算了吧?或者用两个加速度传感器,一个放地面上,一个放平台上。

楼主:
有没有这样一种仪器,可以检测地面振动的参数?设任一t时刻,从该仪器检测得到地面振动参数,又在此时刻从加速度传感器上测得该平台某点的振动参数,有了参考基准,可以计算了吧?或者用两个加速度传感器,一个放地面 ...
引用 网友C:

自然大侠,使用两个单独的传感器测量,难题是无法同时采集两传感器的数据,如果能的话我想就成了双通道测量仪器了(不知这种叫法对不).

网友:
也不知道你的加速度传感器的激励和输出是什么信号?说不定哪位大侠可以加个隔离栅(信号变换器),传感器信号进入隔离栅,由隔离栅出来后进入双踪示波器。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用高速同步采集卡,不过价格比较贵,一般4通道的多些。如果三轴加速度传感器,测四个支点的基础以及四个支点上板的振动,需要8个传感器,24个通道高速同步采集很困难,数据量也极大。我现在也在为类似的问题困扰。

网友:
会找出解决的办法的,来帮助的人也越来越多。楼上的,为什么你的项目一定要全部传感器同步采集呢?只要激振信号能每次一致,分次采集不是一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用高速同步采集卡,不过价格比较贵,一般4通道的多些。如果三轴加速度传感器,测四个支点的基础以及四个支点上板的振动,需要8个传感器,24个通道高速同步采集很困难,数据量也极大。我现在也在为 ...
引用 网友E:

楼上大侠,市面上就没有现成的类似测量设备么?

网友(2010-01-26):
楼主看看我公司的便携式测振系统是否能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
不明白,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