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40千瓦的发电机这样改对吗?

楼主(2009-10-16):
大家好!

我这里有一台40千瓦的斯坦福发电机,定子有两套绕组,现在是串联星型接法,输出电压是380伏(相间)。我想把它改为220伏(相间)输出。我咨询了一下厂家技术人员,他说改为并联星型,把频率改为60赫兹就可以。可是在前一段时间我刚改过一台250千瓦的斯坦福发电机,定子也是两套绕组,但是是并联星型,也是这个技术人员给我说改为串联星型,把频率改为60赫兹就可以。250千瓦的这一台改造后是成功的。我现在担心,这台40千瓦的这样改对吗?

所以请大家帮帮我,急盼回复!谢谢!

网友:
我的看法是:
1,找一下该发电机的说明书,或者打开发电机盖子说不定说明书就在盖子侧面,有说明书的话就一目了然了。
2,用电子邮件重新跟厂家技术人员沟通一次,务必取得来自于厂家的文字性确认,假设他喝多了说错了,那么也有邮件为证,不是你的责任。
3,串联星形改为并联星形是很常见的发电机改电压的方法,但是始终还是要先确认一下。可惜我没有这个说明书。

楼主:
盖子上面有接线图,但没有具体的说明,什么解法输出多少电压。有串联星型,并联星型,串联三角形,并联三角形等至少有6种接线图。遗憾的是都没有写什么样接法对应的输出电压。我还是和厂家的人联系一下吧。

网友(2010-01-15):
要降容使用,不然会烧毁

网友:
楼主,抱歉太晚看到了,相信你已经得到把问题解决了。
其实你所说的斯坦福发电机两台应该都是三相发电机,三相发电机的话就有六套独立的绕组,12根出线,它们分别标T1----T12,最常用的接法是T1  T2  T3输出,作为火线,T10  T11  T12接做为零线,(具体发电机上都有说明)。这种接法叫做单星型,也就是你说的串联星型,
但你要让他电压减半的时候,就要用到双星型,也就是并联星型,频率方面是你所使用的电器决定的,可不能随意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