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铜怎样下料快?

楼主(2009-10-16):
精拉28紫铜棒,长3000,单件长13.7
现在用锯床下的料,又费时又费料(端面容易斜)。
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办法来下这料
[qq]656627186[/qq]

网友:
那试试砂轮切割机吧。

楼主:
那试试砂轮切割机吧。
引用 网友A:
砂轮?多宽?效率

网友:
就是市面上买的那种普通的砂轮切割机哦,宽度自己看着办就行了。你把它切得那么短,是不是可以不从长棒来切,而改成浇注的的圆柱形铜锭呢?

楼主:
材料工艺都是客户提供的。

网友:
你现在要制造多少个零件呢,我有一个方法,就是铜棒上车床,然后使用手持钢锯截断,那样截面槽只有1毫米左右的宽,由于工件是旋转的,所以整个工件切口是很光滑的。锯架推拉一定距离,使其排削快捷,这样就可以比较顺利的切断,而且由于是锯片很容易保持垂直轴线的,

网友:
试试带锯床
齿宽只有0.8——2mm又有效率

网友:
仪表车用高速钢割刀不是很简单的么

楼主:
试试带锯床
齿宽只有0.8——2mm又有效率
引用 网友B:
现在用的就是带锯
1,容易斜
2,慢

楼主:
你现在要制造多少个零件呢,我有一个方法,就是铜棒上车床,然后使用手持钢锯截断,那样截面槽只有1毫米左右的宽,由于工件是旋转的,所以整个工件切口是很光滑的。锯架推拉一定距离,使其排削快捷,这样就可以比较顺 ...
引用 网友C:
月产量10000件

网友:
一般都采用仪表数控直接车削加断段

网友:
那我的方法应该是可以的,只要普车和24T的锯片,需要刀架撤下改个锯片架子就可以了,13.7毫米这个尺寸也拦个档块就能得到了,估计一台机器给装费也就几十元,装夹加切割1分钟一个是没啥问题的,改装费不大,你改2台普车的话月产量估计2万以上是不成问题的,锯割宽度可以在1毫米以下,因为圆周面与锯条交汇面比方形面要少很多,发热与排削问题非常简单,所以不会出现明显的切削瘤,切削液很容易到位的,锯割垂直度也很好控制,因为是回转时切割,下刀又很浅,才13毫米左右,普通钢锯条完全可以胜任,就是吧两边拨宽的锯路磨窄一点也不会卡锯的,所以我设想锯割宽度不会宽于一毫米的

网友(点评):
用两台普车两个工人一个月就干这个事? 老板估计裤子衣服都亏没了

楼主:
精拉棒料,表面不能有痕迹啊。我现在锯床下料都是把材料包起来的。后面支架也是包起来的

网友:
做两个V型块,用带锯床锯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你用弹簧夹头夹持铜棒好了呀,软爪,或者4爪6爪的卡盘,棒料包胶带也行,反正只是切断,总之用车是比较高效高质量的,锯床的锯带比较长又薄,很难切出比棒料回转更直外圆光洁的效果。下锯速度再低,锯路再窄也没法比,关键就是棒转动时与锯片接触是一直交替的,所以均匀无比

网友:
我们这里有全自动下料机买,专门割铜的,好象也不贵,你们宁波哪里也应该有吧。

楼主:
我们这里有全自动下料机买,专门割铜的,好象也不贵,你们宁波哪里也应该有吧。
引用 网友E:
你哪里?给个供应商电话吧

网友:
不知道水射流行不行?

网友:
自动铜材下料机,万把块。全自动。自己网上随便找找。玉环比较多!

网友:
剪断机

很快的

网友:
效率高快 准

水切割

适合批量

网友:
一大捆,一起锯,还会偏吗?

网友:
3m长的料啊。。
终究还是看你想用多大的成本咯。。。

网友:
买把日本军刀,咔!一刀就断,削铜无痕!!!强力推荐

网友:
紫铜 软不能用砂轮, 还是用锯床. 是什么锯的事了

网友:
一般用切铝合金的那种圆锯,

网友:
带锯床不可以吗?

网友:
实在不行拿给我加工,才一万件就愁死了。数控车,2mm切断刀,效率一天至少1000件。

网友:
自动车下料吧,比数控车便宜,一天1万件就搞定了

网友:
长期加工的话,自己做一台类似走心车的下料机配合0.5圆锯片下料吧,步进电机走心,几个行程开关+小程序实现自动下料。估算每班可下1500个左右

网友:
要后续加工不?若要求不高的话,可试试冲断工艺

网友:
冲断工艺,一天冲个万件是很轻松的事情

网友:
紫铜很贵重,我认为用白钢刀磨成0.5毫米左右在CW6140上切制最好

网友:
不知道你的料的直径是多大的  以前我们厂里面割紫铜都是在仪表车床下料的  用白钢刀磨的割刀  很效率的

网友:
Φ28比较粗了,自动割料机机不是很好,他用的是盘踞,很费刀,刀很贵的,王树大的方法挺好的,这样切入深度只有一般14,可以用小的盘踞片,价格低,主轴转速不要太高,我们割Φ19的紫铜,自动切割机就挺吃力的了

网友:
如果可以用砂轮的话,我推荐你用那种手动磨床,上面的切割砂轮只有1毫米,速度相当快。口也正。

网友(2019-03-04):
我现在在重复你的过去,一台数控锯,锯条一年要1万。一年锯床大概工作5个月。

网友:
什么用途,一般都用锯床,端面斜点影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