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水射流打击力的具体公式---请教

楼主(2009-10-16):
谁知道高压水射流打击力的具体公式啊????

网友:
高压水射流清洗工作参数
高压水射流清洗工作参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
水射流靶距
水射流靶距是指水射流从喷嘴出口到被清洗物体表面的距离。水射流清洗存在最佳靶距,即水射流打击力达到最大值时的靶距。在一定范围内,最大打击力出现在距离100倍喷嘴直径左右的喷距处,而喷嘴出口处打击力只是最大打击力的0.8倍左右。在不同压力及流量条件下,水射流的最佳靶距也有所不同。
水射流清洗角度
水射流清洗角度是指水射流喷射轴线与被清洗表面垂线之间的夹角,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水射流清洗角度影响水射流打击力的大小。水射流打击力的公式为:
 sin 清洗角度
式中 Q—水射流流量,l/min;
     P—水射流压力,MPa;
      —水射流清洗角度,度。
水射流打击力
水射流实际作用在物体表面的打击力与靶距、水射流清洗角度有关,因此要获得最大打击力,除了要合理地匹配高压水射流水力参数,还要综合考虑上述每个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