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回转支撑是否可以替换

楼主(2009-10-16):
如题啦!

请问欧美回转支撑轴承是否可以相互替换,替换时需要注意啥?

多谢啦!

有谁在作风电?

另外,有谁在做核电轴承供应啊?

网友:
回转支撑应该有的可以替换,其实只要承载达到、安装孔尺寸和安装孔位置合适就可以

网友(2010-01-04):
你需要的是进口牌子兑换还是进口的兑换成国产的 》?

网友(2010-03-02):
不太明白问的问题,不过风电轴承要求寿命是20年的哦

网友:
还是看什么场合,普通场合基本都可以,主要看安装尺寸和应力-载荷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