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合机的设计---讨论

楼主(2009-10-16):
前面已经发了一个帖子,关于开合接片机,我现在把实际工作的图传上来。

我现在打算用SMC的旋转气缸,据说一个过程可以做到1S以内。

其实要做这个步骤,用电机带是最好的。但是因为我要用光电开关来感应工件的进入。如果用电机那么起停时间会占一个比较多的时间。
我曾经用了一个伺服电机,在高速的时候起停很难做到非常精准。

以上是我的个人思路,有更好思路的人给个提示。谢谢大家。

网友:
我没有看懂。不过不代表你没有表达清楚哦,只是说说我的感受罢了。

网友:
这个东西主要用来做什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我们的理解方向有误吧

网友:
没看懂楼主的意图,能和以前的帖子做个链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汽缸比较好,动作时间可以调整

网友:
要知道工件的尺寸、重量。
要知道开合的频次。
要了解开合动作和该机械其它动作的联动关系。
要了解开合动作的动力来源能否借用或者独立,等等。
请楼主明示。

网友:
回复楼主:

如果使用伺服电机话应该是可以做到1S内的开关闸门(或者说电机轴实现正反转90度)。不是很清楚楼主采用的是什么伺服电机。不过这中间有一个使用的问题,闸门上的重物会不会对闸门有掉落的冲击,因为这种冲击有可能传递到电机的转轴上,而伺服电机的转轴连接着伺服电机的反馈元件编码器。这有可能导致了精度降低,甚至无反馈信号电机停转的问题。

这种开合机构如果真的需要那么精密的控制选择伺服电机是不错的选择。不过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听说过直板伺服电机。类似导轨的做往复运动的。就不需要用旋转运动转化为直线运动了。

网友:
用电机带动的话,可以用摩擦片,光电开关感应到工件,压紧摩擦片,开合启动,电机一直在转.参考车床I轴

网友:
yu1025 网友好!
.
你的这个设计中,应该有一个“匀减速刹车”程序:
逆时针定位点是180度,提前“匀减速”起始点大约在160度。
顺时针定位点是90度,提前“匀减速”起始点大约在110度。
.
但从你的描述中,我敢断定,你没有这个“匀减速刹车”程序!
你采用的是:光电传感信号,起动刹车阻尼,然后靠本机的阻尼惯性停车。
采用你的这种控制方式,要想定位精准,伺服电机的扭矩得相当的大!
.
syw   091022---02.25

网友:
8# DiodioX 直板伺服电机?我去搜索搜索

网友:
元帅的回答应该是正解

网友:
还是用气缸好,不影响自动电路,动作可靠。

网友:
还是不用汽缸的好,太慢

网友(2009-11-20):
做过记号

大家讨论

学习学习

网友:
能不能用别的方法实现开合呢?思考下,有时候会有更好的方法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