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目是什么意思,如何计算

楼主(2009-10-16):
80目是什么意思,如何计算

网友:
记得是1平方英寸孔数量为80

网友A:
楼上的社友记错了,是1英寸长度的范围内,孔数量为80(附件为证)。

网友:
 哈哈  差点误人  感谢及时纠正

网友(2009-12-01):
相当于15.4除以80,算出来就是孔径了

网友:
老马的图 太小,看不清。。可惜了

网友:
六楼所说的15.4好像应当是25.4吧。

网友:
普及一下目数对应筛的孔径。
所谓目数,是指物料的粒度或粗细度,一般定义是指在1英寸×1英寸的面积内有多少个网孔数,即筛网的网孔数,物料能通过该网孔即定义为多少目数:如200目,就是该物料能通过1英寸×1英寸内有200个网孔的筛网。以此类推,目数越大,说明物料粒度越细,目数越小,说明物料粒度越大。

筛孔尺寸与标准目数对应:

筛孔尺寸:4.75mm
标准目数: 4目
筛孔尺寸:4.00mm
标准目数: 5目
筛孔尺寸:3.35mm
标准目数: 6目
筛孔尺寸:2.80mm
标准目数: 7目
筛孔尺寸:2.36mm
标准目数: 8目
筛孔尺寸:2.00mm
标准目数:10目
筛孔尺寸:1.70mm
标准目数:12目
筛孔尺寸:1.40mm
标准目数:14目
筛孔尺寸:1.18mm
标准目数:16目
筛孔尺寸:1.00mm
标准目数:18目
筛孔尺寸:0.850mm
标准目数:20目
筛孔尺寸:0.710mm
标准目数:25目
筛孔尺寸:0.600mm
标准目数:30目
筛孔尺寸:0.500mm
标准目数:35目
筛孔尺寸:0.425mm
标准目数:40目
筛孔尺寸:0.355mm
标准目数:45目
筛孔尺寸:0.300mm
标准目数:50目
筛孔尺寸:0.250mm
标准目数:60目
筛孔尺寸:0.212mm
标准目数:70目
筛孔尺寸:0.180mm
标准目数:80目
筛孔尺寸:0.150mm
标准目数:100目
筛孔尺寸:0.125mm
标准目数:120目
筛孔尺寸:0.106mm
标准目数:140目
筛孔尺寸:0.090mm
标准目数:170目
筛孔尺寸:0.0750mm标准目数:200目
筛孔尺寸:0.0630mm标准目数:230目
筛孔尺寸:0.0530mm标准目数:270目
筛孔尺寸:0.0450mm标准目数:325目

网友B:
学习了,不说还真的不知道呢,这东西一般用在什么上面呢??

网友:
举例,车间买打磨用的砂纸,工人师傅一般说买200目的砂纸多少张
0 W0 d8 L8 d! s目数越大 砂纸越细。

网友(2010-04-22):
喷丸材料的颗粒度,钢网的网眼大小,通常用这表示。

网友:
很好啊,又长见识了,

网友(2010-12-22):
谢谢三楼!您的回答最专业

网友(2011-03-22):
路过,目数应该是每平方英寸网的孔数。

网友:
9#楼是正解,很多人好像不知道

网友:
目数应该是每平方英寸的孔的数。

网友:
用在振动筛上面  振动设备上面  筛一些物料

网友:
好像是每平方英寸吧,到底是平方英寸还是英寸

网友(2011-09-13):
学习了,不说还真的不知道呢

网友:
1平方英寸孔数量为80

网友(2011-11-02):
学不闲多,谢谢楼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社友记错了,是1英寸长度的范围内,孔数量为80(附件为证)。

谢谢前辈老马,

网友(2012-03-17):
马哥的说法是对的,是1英寸长度内多少个孔。
筛网及矿筛网产品的目数计算方法如下:矿筛网的内径(μm)≈14832.4/就是指筛网的目数,计量单位目粒度是指原料颗粒的尺寸,一般以颗粒的最大长度来表示。网目是表示标准筛的筛孔尺寸的大小。在泰勒标准筛中,所谓网目就是2.54厘米(1英寸)长度中的筛孔数目,并简称为目。注可参考:矿筛网及不锈钢矿筛网的产品用途。

据国际标准的泰勒标准筛制:泰勒筛制的分度是以200目筛孔尺寸0.074mm为基准,乘或除以主模数方根(1.141)的n次方(n=1,2,3……),就得到较 200粗或细的筛孔尺寸,如果 数2的四次方根(1.1892)的n次方去乘或除0.074mm,就可以得到分度更细的一系列的矿筛网的筛孔尺寸大小.

网友(2012-04-16):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不说还真的不知道呢,这东西一般用在什么上面呢??

灌装设备一般用在料桶下料出口处过滤

网友:
憨老马老师说的对,有这方面标准

网友(2018-01-15):
好东西,值得看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