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冷麻花钻的内冷孔是怎么加工的?

楼主(2009-10-16):
内冷麻花钻的内冷孔是怎么加工的?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呢?

网友:
应该是粉末冶金的,

网友:
那叫枪钻和喷吸钻,具体加工过程(高速钢材质的)是制棒-退火-钻排削孔-铣槽-加热拧制麻花型(得专用设备)-淬火-磨制(专用磨床)
硬质合金材料的我不太清楚怎么制作的,就不多说了。

网友:
硬质合金材料使用燃烧芯做内冷孔。
刀具成型后点燃燃烧芯,留下内冷孔

楼主:
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
深孔钻加工的

网友:
wpc说的没错,这是原材料商的工艺,刀具商也可以用穿丝的方法,有专门的设备就是用来做

网友:
高人,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