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长螺杆铣加工问题,求帮助!

楼主(2009-10-16):
在一根3米长M8的螺杆上,铣6.4毫米的扁方,要求两头扭曲不超过10度,扁方公差+-0.08mm.

网友:
简单,但需要自做一套螺杆进给机构,现将螺杆铣出导入部分(100---200),用卧铣较好掌握。

网友:
两头扭曲不超过10度,扁方公差+-0.08mm

铣6.4毫米的扁方,是整长的的还是两头铣一段?
假如两头铣一段的话,比较简单,10度的公差,做个简易工装保证就可 +-0.08mm的也是很松的公差要求

假如整长的话,那为什么不冷拉扁方钢材,再加工螺牙呢?

网友:
楼主不太关心啊

楼主:
多谢大家的帮助!是铣整条,不过先拉扁方再加工螺纹,从效率和经济考虑不是很好!p_p_5566 的意见和我一样,但能详细点吗?

网友:
问题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铣完方后,螺纹还能够进去吗?另一个是加工设备的问题。什么样的成型加工设备能跑这么长的加工距离?

网友:
软件画图不会,只能文字说明,看你理解程度了,把螺杆假设成一根齿条,做一个齿轮状的配合螺杆与电机实现自动进给,做两个导向装置,一个M8的尺寸圆孔形状,一个加工后的尺寸形状,三装置最好装配在一块垫板上调整好直线度并淬火,圆孔与垫板相切以便支撑加工部分。双三面刃调整好尺寸6.4,在两导向装置间用顺铣减小振动,三装置最好装配在一块垫板上调整好直线度并淬火。大概3-6根/小时
愚人只见,楼主若有更好的装置请发帖

楼主:
楼上部分思路和我一样,不一样的是自动进给方式不同。我用一个螺母在后端不停地旋转,而螺杆不转,从而带动螺杆实现自动进给!

网友:
螺母在后端不停地旋转,会因为毛刺急剧损坏螺母并可能导致螺纹牙型损坏

网友:
扁方是两侧加工吗?有对称度要求吗?

网友:
这个扭曲是个笑话,怎样都可以手工校正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