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台地震中受损的插齿机,需要大修,有点不敢接!

楼主(2009-10-16):
我们现在是项目负责制,有台地震中受损的插齿机,需要大修,老板说没啥损伤,换换手柄,我看了机床的原铲花知道精度要求特别高,

查阅资料后,觉得难度大,估计老板耍心眼,骗我们上当(上几次当了)。

问下有母机修理经验的前辈,维修关键地方,和几何精度要求,装配精度,最好有个工艺流程,还有就是这几稳定性如何,

修理后经常出问题吗,多少价位才能修理,我心里有个底,我打算想办法推掉!

网友:
地震中受伤的插齿机,一般是厂房倒下时,房顶上比较大的水泥柱子压在机床上,可以考虑一下轻重程度,重的话,机床的立柱导轨要变形的.最少也是立柱四个脚与床子的下半部分相连接的四个螺丁以及螺丁孔也会因立柱变形而移位的.有可能下面的定位基准也要被破坏.轻的话也是护罩变形,手柄变形.总之比较弱的地方是最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