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车工件不卷削?

楼主(2009-10-16):
怎么我在普通车床上加工零件 出削都是带状 而不是卷削呢?  是刀的问题还是进给和速度没有配合好呢?   怎么样控制切削出来的形状呢? 请各位指点下

网友:
兄弟,推荐一下提问方式,希望能帮你尽快解决问题。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02652&extra=page%3D5

网友:
基本上与刀具,切削参数,材料性能有关(好像个跟没说一样)
前两项都解决不了,就只能换材料了。易切削材料,其中一个重要性能就是断屑性能。

网友:
楼主,你看看自己加工的是什么材料的,有些材料很难断屑。然后加深切屑槽的深度,提高走刀量和切屑深度,降低速度。

楼主:
补充一下  6140的普通车床  工件外圆120   切削深度7   进刀量0.014  速度500     这样的切削配合有问题吗?

网友:
进刀量0.014  肯定卷屑了。
尝试降低切深,加大进给看看。

网友:
普通车床的话,250转就差不多了,走刀大点,怎么也要0.2-0.3吧。

楼主:
呵呵  打错了 进给量是0.14    刀是YT15的焊接刀    我总感觉应该是刀没有磨好    哪位大侠有什么诀窍可以指点下

网友:
进给什么材料的卷削的原因和你磨的刀槽深度和宽度走刀速度和吃刀量都有关系的

网友:
根据你所说的情况,如果是45号钢的话。建议:主偏角75度;副偏角10度;刃倾角3-5度.卷削槽R7;刀刃低于前面约1.5毫米。转速300转/分;走刀量0.25毫米/转。估计卷削没有问题。如果卷削槽的形状掌握得好,可以让铁屑在100毫米以下自己断掉。
    重要诀窍:今天不把刀子磨好就不下班。

网友:
今天不把刀子磨好就不下班。高

网友:
往后就这样要求那班小妮子。

网友:
走刀0.14好像太低了一点,最起码0。2-0.3之间,转速再慢一点,300-400之间吧。

楼主(2009-11-21):
我自己研究了下  是卷削槽和进给量的问题   进给打大点就卷了
还有给问题就是它一直卷也不断  怎么让它自己断呢?  就是卷个几十公分长就自己断

网友:
哈哈。。。。。。自己慢慢试啊,这样不行,咱换一个方法

网友:
我自己研究了下  是卷削槽和进给量的问题   进给打大点就卷了
还有给问题就是它一直卷也不断  怎么让它自己断呢?  就是卷个几十公分长就自己断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办法`停顿一下就断了``嘿嘿

网友:
第一,刀具需要开断屑槽,断屑槽半径越小越利于减小材料弯曲半径,然后采用低速打进给量,至于切削进给量和深度以及转速可以根据自己调节,没有恒定的指数,在保证满足使用条件的情况下,适当提高效率。车工主要是在刀具上。

网友:
断削槽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