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公差的公差带是什么,是js吗?

楼主(2009-10-17):
自由公差的公差带是什么,是js吗?

网友:
国家对未注公差有明确的标准,标准是《一般公差 未注公差的线性和角度尺寸的公差》GB/T1804-200

标准规定了未注出公差的线性和角度尺寸的一般公差的公差等级和极限偏差数值。
标准适用于金属切削加工的尺寸也适用于一般的冲压加工的尺寸非金属材料和其他工艺方法加工的尺寸可参照采用。
    本标准仅适用于下列未注公差的尺寸:
    1)线性尺寸例如外尺寸内尺寸阶梯尺寸直径半径距离倒圆半径和倒角高度
    2)角度尺寸包括通常不注出角度值的角度尺寸例如直角提到的或等多边形的角度除外
    3)机加工组装件的线性和角度尺寸

网友:
js是轴的偏差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