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工设备中换油标准是什么?

楼主(2009-10-17):
化工设备运行中,有些重要设备需要定期分析设备中的润滑油指标,请问粘度、水分、机械杂质达到多少后,润滑油要进行在线过滤或者更换?

网友:
这个一般是看设备说明书的,说明书上会写得很详细,一般是多少小时或多少动作量之后就更换。

网友:
每种油品的换油指标是不同的,比如液压油、齿轮油、压缩机油和透平油。

网友:
现在的方式一般按照说明书结合经验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