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帮忙一下!画一斜齿轮图

楼主(2009-10-17):
各位大侠,帮我画一斜齿轮图。齿数40、模数2μm、12
可以用.dwg文件发吗?也可以放我邮箱里www.zhutaoyl◎126.com
谢谢了各位

网友:
楼主的齿轮模数是2mm吧,齿数40,螺旋角12度.DWG文件要用CAD做的,你要的是不是三维立体图?

楼主:
如果有三维的就更好了,我现在就是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角度也不知道多少
看了一本书上介绍的好像7°≤β≥30°,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范围只内的啊

楼主:
看看这个行不行

楼主:
这可以吗
帮看一下这齿轮有没有问题?
有的话介绍新的方案

网友:
haohao我下了

楼主:
还不知道画的对不对呢,我是叫你们帮我看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