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4.0 安装问题-----请教!

楼主(2009-10-17):
请哪位高手诊断一下,下载一个PRoe4.0原来安装过可以用的,现在装系统,时间长了,忘记怎么安装了,更改了环境变量的,,安装完成后还是英文的,而且还有一个错误,一点击就把proe窗口关闭了,以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的,但是忘记怎么解决了,请哪位告诉我一下?不胜感谢!!!

楼主:
怎么没人告诉我?

楼主:
求求那位告诉我?

网友:
PROE4.0安装方法:
  第一步:修改环境变量.  我的电脑----属性---高级---环境变量---新建---变量名:lang   值:chs
  第二步:安装.  在你将要安装的硬盘分区内新建文件夹,命名为PROE,再在PROE里面新建文件夹,命名为proewildfire,将安装文件里面的CRACK4.0文件夹复制到PROE里面,用记事本打开CRACK里面的PTC-LIC-4.0文件,然后点击安装文件夹里面的SETUP安装(如果没有反应,找到CD1-dsrc--i486-nt----obj---PTCSETUP安装),安装界面会出现你的主机ID,把记事本里面的ID全部替换为你的主机ID(方法:编辑---替换,然后按要求选择填选,全部替换),保存。点击安装界面的下一步安装(注意:这里只安装PROE,不安装LISENCE),然后,下一步,选择目标文件夹:PROE---proewildfire(在选择安装的时候,打叉的两项可以选,也可以不选,根据个人需要选择).下一步,查找许可证文件,选择第三个选项.找到CRACK里面的PTC-LIC-4.0. 继续安装,(注意,只要是能够更改路径的尽量都改到PROE--proewildfire里面),接下来还会出现选择安装的界面,推荐只选择OLE配置,当然可以全部选择安装,在选择安装语言的时候,选择简体中文,在接下来就是安装了,换盘的时候,把对话框里面的CD1改为CD2---确定,就可以了,换CD3一样,直到安装结束,选择退出.
第三步:破解.  把CRACK里面没有用的文件复制到proewildfire-----i486-nt----obj里面,然后运行改文件,点击PATCH---是。选择文件,找到proewildfire-----i486-nt----obj,这时你要选择文件类型,选择第二个类型,然后找到XTOP.EXE----打开,弹出对话框,选择;是,还是找到XTOP.EXE,如此三次,一共需要生成5个新文件(但是也有一次就可以的,只要不出现选择是或否的对话框就可以了)。
第四步;打开PROE,看看是不是能用了

楼主:
非常感谢,就是忘记了第三步,好了,谢谢

网友:
http://www.51zxw.net/study.asp?vip=486525这个网站有教你如何安装以及使用方法。

网友:
安装好的英文PROE怎么改成中文的?????

楼主:
安装好的英文PROE怎么改成中文的?????
引用 网友A:

这我知道,更改环境变量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