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裁修理---求助

楼主(2009-10-17):
想请教下 ,PVC泡罩包装机也就是PVC冲床 ,上面的冲裁 (主要是上面凸刀,用什么修理打磨才可以耐用。下面的上磨床就可以了 ,上面 的因为有气孔和4角是凹或者凸型。上不去磨床,我用油石和角磨修理也用不住。求教下各位大师怎么修理才能耐用。每天连续工作8小时以上,

楼主:
有人看没有人回复 ??? 还是我的问题太简单或者不够明确啊

网友:
上面 的因为有气孔和4角是凹或者凸型,大概需要曲线磨床吧,最好发个图

网友:
一般的解决都是上磨床,上面的也可以磨,只是要做个夹具。应该有专门帮别人加工的磨床店。

网友:
耐磨应该还是刀的材质问题呀,底材不行不耐磨,我觉得你要是修的话用金刚锉手工修,材质好的话8小时肯定可以的

楼主:
谢谢  我明天就找个报废的试下

网友:
手工磨不如用磨具抛光机+合金头或手工电磨+小砂轮,不过估计你的模具冲头做过表面处理,重磨后可能很不耐用。

网友(2009-11-25):
用高速钢做应该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