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产品制造加工工艺---请教

楼主(2009-10-17):
外贸单,材质是406冷钢。
406冷钢材质性能如何?
此图是采用冷敦工艺吗?请介绍冷敦厂家
此产品生产工艺如何?
机加工艺呢?
需要采用哪些加工设备和刀具?
现有的加工设备是数控机床和加工中心,关于Φ14.27+0.0075这个孔的公差如何来保证?
还有圆柱度0.0025如何保证?
因为机工中心的主轴跳动仅能保证0.005
下面的齿形采用何种设备何种工艺加工?

最好哪位大侠翻译一下技术要求。
此产品的量很大,有必要可以采购或订制新设备

楼主:
在线等回复,
各位大侠一人回一点问题就能解决了,
求教!

楼主:
俺找来找去找不着贴子了,原来浮上水面了。
这个图纸连文字都是英法两文,一看公差我就怕怕,可老大一定要排工艺报价,晕死我!

网友:
1,根据定位销组装主体和盖子。

楼主:
1、to assemble the two parts,body and cap, according to the locating pin.
组装两部分,身体和帽子,根据定位销。
2、screws tightening torque for finishing:to see sp1009.
螺丝收紧加工扭矩:看到sp1009。
3、part must be clean and free from bur.
部分必须保持清洁,去除铁屑。
4、marking the classes with a felt:
a-  to the pin hole:stroke number corresponding to the pin hole boring class.
b-  on the cap:stroke number corresponding to the eccentric hole boring class.
标志类的感觉:
a对销孔:笔画数对应的销孔镗类。
b在帽:笔画数对应的偏心镗孔类。
5、after disassembling and reassembling of the connecting rod cap,the cylindricity of boring E should not be higher than 0,006.
经过拆解及连杆盖,钻孔的位置不应该高于0.006圆柱重新组装。

Notes注意(法语)
1.        assembler les deux pieces,corps et chapeau,suivant le detrompeur.
两件组装,身体和帽子,作为键槽。
2.        couple de serrage des vis pour l’usinage de finition:voir SP1009.
最终加工扭矩螺丝:见SP1009。
3.        piece proper et sans bavure.
一块适当的和完美的。
4. marquage des classes d’appairage au feutre:
a---vers le pied:nombre de traits correspondant
a la classe d'alesage du pied.
b---sur le chapeau:nombre de traits correspondant
a la classe d'alesage de la tete de bielle.
标志类标记配对:
a.对脚:在相应的笔画数
一类孔脚。
b.封面:在相应的笔画数
一类孔的连杆头。
5. apres demontage et remontage du chapeau de bielle,la cylindricite de l'alesage E ne doit pas etre superieur a 0.006
拆除和重新组装后,连杆盖,电子圆柱孔不应超过0.006

Countersink锪
Tapped holes螺纹孔
Boring axis孔轴
See detail G   G处局部放大

网友:
只会置顶,现在改成帮你加亮

网友:
兄弟,我看你那翻译像是用金山词翻译的呢

楼主:
回6楼的版主,多谢加亮!
回7楼的兄弟,翻译的确是用谷歌金山词霸合作版。
关于Φ14.27+0.0075这个孔的公差如何来保证?
还有圆柱度0.0025如何保证?
因为机工中心的主轴跳动仅能保证0.005
下面的齿形采用何种设备何种工艺加工?

300700和9300642是什么材质?有可能是法国标准。
此工件上下杆竟然是两种材质的铸件拼起,本来我还一直想机加工后再线切割成两个

网友:
1、to assemble the two parts,body and cap, according to the locating pin.
根据定位销来安装 阀体和阀盖

网友:
连杆吧,难度是很大的。我以前发过一本书《汽车厂实习教程》你可以下载参考一下,有完整的加工工艺过程。但是图纸精度跟你的比较差多了。
社区干这个零件的应该很多,帮你把图上来一目了然或许他们能够帮助你。

楼主:
感谢亮剑提供的资料,
里面有连杆的详细加工工艺介绍,
里面的加工设备在最后二道中分别采用了英国742M镗床和日本J-311-2研磨机,
只有采用高精度的设备才能保证最后的工件加工质量,是不可能仅仅靠几台加工中心和数控机床来完成的,
小企业没有这个实力呀!
忙活了两天单子还是不能接,不过学习了连杆的加工工艺也值得了。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下载一下亮哥转发的资料《汽车厂实习教程》,
里面有不少汽车高精度件的加工工艺,
绝对是精典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俺分享的一般不会是垃圾

楼主:
哎,现在所在的公司还 是属于中级机加程度,要想接高精机加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实际上我认为啊,你看看那个精度,根据情况就不需要继续了——这个金刚钻价格不菲啊

网友:
这种连杆都是专业大厂来做,几台数控只做冷加工的不用考虑,不光是精度的问题,这工艺太专业了。

楼主:
呵呵,我其实是一开始看了这个精度就否决了,
可此产品又被老板和副总再次提了上来,
累呀

网友:
楼主,我看该图是机加工图,毛坯外形不详。如贵司要加工该毛坯还需从客户处得到该图。另外最好从客户处得到相应的标准,如:SP1009

网友:
“关于Φ14.27+0.0075这个孔的公差如何来保证?还有圆柱度0.0025如何保证?”该问题通过珩磨加工应该可以解决。楼主可查阅相应资料。

“下面的齿形采用何种设备何种工艺加工?”该问题通过成型磨可以解决,即将砂轮修正成零件相应的形状,然后再磨产品。
以上观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