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请问CAE是什么 ?

楼主(2009-10-17):
呵呵,我是小白一个,所以请大家别笑话

网友:
计算机辅助教育

网友:
用计算机做各种分析,比如力学 运动 流体 电磁场等等

网友:
CAE(Computer Aided Engineering)是用计算机辅助求解复杂工程和产品结构强度、刚度、屈曲稳定性、动力响应、热传导、三维多体接触、弹塑性等力学性能的分析计算以及结构性能的优化设计等问题的一种近似数值分析方法。8 I3 R8 K3 \  M; {
以上来自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