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点一下,标注的对吗(内有图纸)

楼主(2009-10-17):
大家看看我标注的对吗

请指正一下

37-22顶尖.dwg

网友A:
两处同心度要求可改为跳动,6-14孔是穿M12螺栓的吧?位置度可以取消

网友:
65h7是定位的把 也就是 定心

那就需要65h7与60度锥面同心  --可标注楼上说的跳动
锥面需要表面淬火

我觉得材料选择有问题,顶尖一般材料不选45钢吧

个人观点,,请指正

楼主:
两处同心度要求可改为跳动,6-14孔是穿M12螺栓的吧?位置度可以取消
引用 网友A:

是穿M12螺栓的

楼主:
65h7是定位的把 也就是 定心

那就需要65h7与60度锥面同心  --可标注楼上说的跳动
锥面需要表面淬火

我觉得材料选择有问题,顶尖一般材料不选45钢吧

个人观点,,请指正
引用 网友B:

老师我的技术要求里说了:表面淬火HRC48

网友:
下次贴张图片,会有更多的人帮你

网友:
觉得需要两个基准

网友:
107尺寸封闭。
圆锥同心采用跳动表示。
Φ90要个方框框起。

一机的呀,如雷贯耳。
相对名气来说,图纸标准化也太差了

网友:
孔14的位置度不需要加基准A
倒角有1x45的也有2x45的,技术要求中只说了2x45的

网友:
孔14的位置度不需要加基准A
倒角有1x45的也有2x45的,技术要求中只说了2x45的
引用 网友C:

?
为什么不要A?那个位置度的箭头地方只是放偏了点。

你在哪看到1x45?

网友:
个人不喜欢按照什么标准、规定之类的东东;图纸的目的也就是让看的人明白!大家都能看明白的就是合格的图纸!

网友:
个人不喜欢按照什么标准、规定之类的东东;图纸的目的也就是让看的人明白!大家都能看明白的就是合格的图纸!
引用 网友D:

那很多业行都还有个标准化也没用啦?

那可是人类发展从实践中总结出来了东西。

标准化并非现在才有的。

给你说个简单的吧:
倒锐边V不许有锐边。
这两个含义是完全不同的,前面是工艺语言,后面是设计语言,虽然平常大家都懂,但一旦类似的东西多了,就变味了,和现在的火星文差不多。

网友(点评):
标准非常重要,一流的企业重视标准

网友:
个人感觉只要视图清晰,尺寸标注齐全,符合标准就可以

楼主:
107尺寸封闭。
圆锥同心采用跳动表示。
Φ90要个方框框起。

一机的呀,如雷贯耳。
相对名气来说,图纸标准化也太差了
引用 网友E:

谢谢老师,我刚上班,请问老师你可以帮我标注一个标准的吗?在贴上来我学习一下,谢谢啦

网友(点评):
标同轴度也没问题吧!

楼主:
孔14的位置度不需要加基准A
倒角有1x45的也有2x45的,技术要求中只说了2x45的
引用 网友C:

老师,我图纸里面没有1×45的啊,只有两个2×45的

楼主:
下次贴张图片,会有更多的人帮你
引用 网友F:

谢谢老师的指点

网友:
顶尖材料45,淬火硬度太低,建议用T10

网友:
1、孔14不需要位置度,可选自由公差;
2、直径60的地方要淬火,可能是用来定位的,也选自由公差?
3、直径65H7与下端面形位公差应该是垂直度吧??
4、2-M8-6H应该是螺纹孔,怎么H6?而且位置没有公差?不知道具体干什么用的...
5、楼主基本上都用的是自由公差,不知道怎么回事;
6、倒角表的感觉有点乱;
7、还有一点,在我这边打开看到的图层都是一个线,没粗细之分!!!!

网友:
求助,居然还要人家出钱?

网友:
主视图与俯视图中螺孔位置明显冲突,剖视方向应标明。

网友(点评):
这个画法没问题!您可以看一下机械制图咯!